[LTDC] 有没有人尝试过LTDC使用FPC线延长30CM去驱动液晶屏?

楼主(2023-12-09):
刚开始设计的时候就感觉有点冒险。打板回来测试发现确实液晶屏受到干扰,表现为液晶屏图像跳动。后面加了一条比较粗的地线后图像稳定一些。但是还是会小概率出现干扰。请问这种情况有没有什么措施或建议?

网友:
可以设置LTDC所涉及到GPIO的速度等级为中等或者LOW测试下。

网友:
以前把RGB接口,最长用过80cm的FPC线,当时用的480*272的4.3寸屏,完全不行。
后来把那根FPC线,用宽体的屏蔽线缠绕后,就好使了

网友:
我貌似使用 mipi 接口的 lcd 显示屏,分辨率 1024*600 , fpc 长度 500mm, 0.5mm 间距接口,工作稳定

网友:
把rgb信号转成lvds传输,屏幕那边再用lvds转rgb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