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a] 使用C函数和lua函数得到和STM32 CRC32硬件算法一样的结果

楼主(2023-12-10):
在其他平台如果想要得到和STM32 硬件CRC32一样的结果,需要将输入的数据按字节反转,再将字节存放次序反转,4字节为一组,然后再按常规CRC32算法计算。以0x41为例: 将 0x41 写成二进制为: 0100 0001,将其反转为: 1000 0010 ,反转后的数十六进制为: 0x82 同理,将 [0x41, 0x42, 0x43, 0x44] 依次反转便为 [0x82, 0x42, 0xC2, 0x22] ,同时字节的存放也需要反转,即 [0x22, 0xC2, 0x42, 0x82]。

c语言函数【安富莱】
// 按STM32方式计算CRC32,di是32字节整数数组,len是4字节整数的个数(字节个数/4)
uint32 t CRC32_STM32(uint32_t *di, uint32_t len)
{
  uint32_t crc_poly = 0x04C11DB7;
  uint32_t data = 0xFFFFFFFF;

  for (uint32_t i = 0: i < len; i++)
  {
    data ^= di[i];
    for (uint8_t j = 0; j < 32; j++)
    {
          if (data & 0x80000000)
          {
            data = (data << 1) ^ crc_poly;
          }
          else
          {
            data <<= 1;
          }
    }
  }
  return (data);
}

lua 语言函数【安富莱调试通过】
[Lua] 纯文本查看 复制代码
function CRC32_STM32(di)
  local i,j
  local crc_poly = 0x04C11DB7
  local data = 0xffffffff
  local d0
  local len

  --不足4字节,末尾补0
  len = #di
  for i = 1, len % 4, 1 do
    di = di.."\x00"
  end

  len = #di
  for i = 1, len / 4, 1 do
    d0 = (string.byte(di, (i - 1) * 4 + 1) << 0) +
         (string.byte(di, (i - 1) * 4 + 2)  << 8) +
         (string.byte(di, (i - 1) * 4 + 3)  << 16) +
         (string.byte(di, (i - 1) * 4 + 4) << 24)

    data = data ~ d0
    for j = 1,32,1 do
      if ((data & 0x80000000) == 0x80000000) then
        data = ((data << 1) & 0xFFFFFFFF) ~ crc_poly
      else
        data = (data << 1) & 0xFFFFFFFF
     end
    end
  end
  return (data)
end

下面是百度的文心一言提供的 HAL库代码
问:用C语言实现STM32硬件CRC32函数
答:
STM32 微控制器通常有一个硬件 CRC 计算单元,可以高效地计算 CRC32。为了使用此硬件功能,我们需要配置相关的寄存器并启动计算。以下是一个简单的示例,展示如何使用 STM32 HAL 库来实现硬件 CRC32 的计算:
首先,确保你的 STM32 HAL 库包含了 CRC 的相关驱动。然后,你可以使用以下代码来计算一个数据缓冲区的 CRC32 值:
c复制代码

#include "stm32f4xx_hal.h"  // 根据你的 STM32 系列更改这里的头文件

CRC_HandleTypeDef hcrc;

void MX_CRC_Init(void)

{

  hcrc.Instance = CRC;

  if (HAL_CRC_Init(&hcrc) != HAL_OK)

  {

    /* 初始化错误 */

    Error_Handler();

  }

}

uint32_t Compute_CRC32(uint32_t *data, uint32_t length)

{

  return HAL_CRC_Calculate(&hcrc, (uint32_t *)data, length);

}

int main(void)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MX_CRC_Init();

  uint32_t myData[] = {0x12345678, 0x9ABCDEF0}; // 示例数据

  uint32_t crcResult = Compute_CRC32(myData, sizeof(myData)/sizeof(myData[0]));

  while (1)

  {

    // 循环体

  }

}

在这个示例中,MX_CRC_Init 函数用于初始化 CRC 硬件。Compute_CRC32 函数则用于计算给定数据缓冲区的 CRC32 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