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SDIO] 使用RT_Thread在初始化sdmmc1的问题

楼主(2023-12-10):
使用RTX5的文件系统,在进行SD卡初始化过程中,程序直接跑飞了,想不出是什么原因,硬汉哥能提点以下嘛

网友A:
SDMMC1不支持DTCM RAM空间,这个地方容易搞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SDMMC1不支持DTCM RAM空间,这个地方容易搞错。

感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SDMMC1不支持DTCM RAM空间,这个地方容易搞错。

硬汉哥,将其定义到AXI SRAM,但是finit函数还是过不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汉哥,将其定义到AXI SRAM,但是finit函数还是过不去

在底层接口方式里面打几个断点,看看是不是卡里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底层接口方式里面打几个断点,看看是不是卡里面了。

感谢硬汉哥指点,问题解决了,使用HAL_GetTick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