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在graph空间中自定义画图形不成功,求助

楼主(2023-12-10):
我想在graph空控件之中画实心矩形,采用了回调函数。在回调函数中,使用了GUI_FillPolygon这个函数进行绘制,在graph中没有任何的显示,这是为什么呢,求助一下。

网友:
使用这个测试

楼主:
就是采用的这个函数,不知道为什么,无法绘制。

楼主:
static void _UserDraw(WM_HWIN  pMsg, int Stage) {
switch (Stage) {
        case GRAPH_DRAW_LAST: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message handling)
    GUI_SetColor(GUI_RED);
          GUI_DrawPolygon(aPoints, 4, 80, 404);
    GUI_FillPolygon(aMagnifiedPoints, GUI_COUNTOF(aPoints), 80, 404);
  // USER END
break;
  }
}
这个是在使用这个函数的代码,我在下面的函数中进行调用,
hgraph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GRAPH_0);
GRAPH_SetUserDraw( hgraph , _UserDraw);
不知道硬汉哥有什么想法

楼主:
硬汉哥,我就是使用的这个回调函数,不知道为什么不成功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汉哥,我就是使用的这个回调函数,不知道为什么不成功

正常调用进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调用进来了吗。

我加了一个printf进行打印,是可以正常打印的,调用应该是没问题,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现象没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加了一个printf进行打印,是可以正常打印的,调用应该是没问题,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现象没出来。

不行就附加一个透明窗口到Graph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