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littlefs文件系统中,在写入过程中,在哪同一个文件里追加写的api函数是什么

楼主(2023-12-11):
请问在littlefs文件系统中,在写入过程中,在哪同一个文件里追加写的api函数是什么。

网友A:
使用函数lfs_file_seek(lfs, file, 0, LFS_SEEK_END)设置的文件末尾,继续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函数lfs_file_seek(lfs, file, 0, LFS_SEEK_END)设置的文件末尾,继续写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