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关于使用__at__定位数组位置,导致生成BIN文件过大的问题。

楼主(2023-12-11):
如果,我在程序中这样写:

int16_t AdBuf[8] __attribute__((section(".ARM.__at_0x24000000")));
然后编译后执行了生成BIN文件的命令:$K\ARM\ARMCC\bin\fromelf.exe  --bincombined --output=@L.bin !L
结果会发现,只要使用类似的定位数组位置的语句,就会导致BIN文件很大。但实际又很难不这么用,比如这里的AdBuf用于DMA采样的缓冲区,放在别的位置好像有问题。
如果我写成: int16_t *AdBuf = ( int16_t *0x24000000; 这种形式,BIN文件大小会正常,但肯定不能这样用啊,系统有可能给这片区域分配新的变量。请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如何既可以使用__at__定位,又不会导致BIN过大??

网友A:
采用我这个帖子的定义方法,一般可以解决。

MDK5 AC6下载提示No Algorithm found for: 30040000H - 300400BFH解决办法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3585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用我这个帖子的定义方法,一般可以解决。

MDK5 AC6下载提示No Algorithm found for: 30040000H - 3004 ...

硬汉你好,我按上面修改了,我是这样定义的:
int16_t AdBuf[8] __MEMORY_AT(0x24000000);
但编译后提示下面的错误:
.\Objects\mnt_app.axf: Error: L6971E: guiaa_char4.o(.data) type RW incompatible with var.o(.bss.ARM.__at_0x24000000) type ZI in er RW_IRAM2.

这个不知如何解决,望赐教,谢谢。

楼主:
补充一下,这个地址范围,有如下的MPU配置,不知是否有问题:
    MPU_InitStruct.Enable           = MPU_REGION_ENABLE;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24000000;
    MPU_InitStruct.Size             = MPU_REGION_SIZE_512KB;
    MPU_InitStruct.AccessPermission = MPU_REGION_FULL_ACCESS;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NOT_BUFFERABLE;
    MPU_InitStruct.IsCacheable      = MPU_ACCESS_CACHEABLE;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SHAREABLE;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0;
    MPU_InitStruct.TypeExtField     = MPU_TEX_LEVEL0;
    MPU_InitStruct.SubRegionDisable = 0x00;
    MPU_InitStruct.DisableExec      = MPU_INSTRUCTION_ACCESS_ENABLE;

    HAL_MPU_ConfigRegion(&MPU_InitStruct);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汉你好,我按上面修改了,我是这样定义的:
int16_t AdBuf[8] __MEMORY_AT(0x24000000);
但编译后提 ...

这个是提示是你MDK Option里面的RW_IRAM2也使用0x24000000地址空间了,不要把这个空间空余出来给AT定义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提示是你MDK Option里面的RW_IRAM2也使用0x24000000地址空间了,不要把这个空间空余出来给AT定义使 ...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