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自定义窗口如何设置ID?

楼主(2023-12-11):
emwin自定义窗口如何设置ID?

我在回调函数里面如图设置,结果无效!

网友A:
ID要定义到USER ID以上范围。然后是调用的SendMessage函数发送的消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ID要定义到USER ID以上范围。然后是调用的SendMessage函数发送的消息吗

调用WM_SetId()和WM_GetId()获取,设置ID,自定义窗口要在回调中处理WM_SET_ID和WM_GET_ID消息。WM_SetId()和WM_GetId()应当就是通过SendMessage实现的。用图片上的代码覆盖掉官方定义的控件回调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原来是这么回事:
Return value
> 0 ID of the widget which was specified at creation or set using WM_SetId().
= 0 will be returned if the specified window is not a widg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