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求一个当电池、外部电源断开后,快速放电电路

楼主(2023-12-11):
MCU 整个方案是低功耗,阻抗比较大,当电池、外部电源断开后,放电比较慢,当间隔时间较短上电,MCU 不会复位。求一个当电池、外部电源断开后,快速放电电路,同时也要兼顾低功耗。谢谢

楼主:
白兄,给想个吧

网友:
用的什么MCU,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如果掉电不彻底然后通电,导致MCU不启动

楼主:
stm32f103c8t6

网友A:
我目前应用过的方案有2种。
省电方案:储能在前端,供电受控,由软件自己断电;
普通方案:供电断开后,检测供电恢复,主动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目前应用过的方案有2种。
省电方案:储能在前端,供电受控,由软件自己断电;
普通方案:供电断开后, ...

额。。没太懂
第一个方案供电受控,软件自己断电,那单片机还是放不完电呢?不就是楼主的那种情况吗?
第二个方案,主动启动?是重启吗?

网友:
看看这个方案适合你吗,如果需要自己控制,就用io控制cap_leak,如果不需要,就把这部分去掉

网友:
提供个思路:有些LDO是支持这个功能的,印象之前在某个ST的LDO上见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