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将emwin升级到5.44版本出现错误

楼主(2023-12-12):
为什么升级到5.44会有这个错误提示呢?

网友:
呃呃呃呃呃呃,你的图完全看不清

楼主:
图片看不清,补充一下

网友A:
占用的内存过高造成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占用的内存过高造成的吧

升级stemwin之前的程序占用flash191K,RAM占用125K,都不超过芯片的容量(stm32f407zgt6,ROM 1M,RAM 192+4K),升级emwin我只更改了emwin相关文件,也找了很多优化方法,都没用,现在就是不知道是哪里的内存溢出了

网友B:
是RAM空间不够。能看到的是.data 段,就是数据部分,可以手动先把工程的RAM人为加大,让编译通过,然后看map文件,看看是哪个占用了过多的RAM。同理,ROM空间也可以这样操作,然后再针对性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RAM空间不够。能看到的是.data 段,就是数据部分,可以手动先把工程的RAM人为加大,让编译通过,然后看ma ...

找到了,GUICon.c文件里的分配给emwin的内存没有改,改完就没问题了,默认是2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