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GD32H7无法打开GD25Q64ESIG的QSPI模式

楼主(2023-12-12):
我想根据GD32H7的OSPI例子去改成GD25Q64E的QSPI,但是发现我无法将QE位置一。例子程序中用的是GD25LX512ME,里面有可以直接写寄存的命令,但是GD25Q64E没有,我自己尝试写了个但是没有用。GD25Q64E该怎么将QE位置一啊?或者是怎么打开QSPI模式啊?

后面这个是在main中写的,读取到的数据一直都是0

写寄存器函数

写寄存器函数

写寄存器函数

写寄存器函数

main函数部分

main函数部分

网友A:
直接调用对应的指令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调用对应的指令即可

不行哎,读写数据都不可以,而且我读寄存器得到的值是0,QE没被置1好像,还是我的读寄存器写错了?E:\桌面\读寄存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哎,读写数据都不可以,而且我读寄存器得到的值是0,QE没被置1好像,还是我的读寄存器写错了?

STM32H7外挂QSPI Flash,我是直接配置的QSPI指令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