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eclipse调用jlinkscript没有打印出所编写的信息

楼主(2023-12-12):
使用IAR调用jlinkscript能打印出我编写的信息,但是放到eclipse里调试时在控制台就没有显示以下一串的字母,有小伙伴使用过吗?

int AfterResetTarget(void) {

  JLINK_SYS_Report("0xaaaaaaaaaaaaaaaaaaa");
  return 0;
}

eclipse的debug配置

eclipse的debug配置

IAR环境下的log

IAR环境下的log

网友A:
官方使用说明见:Eclipse - SEGGER Wiki,至于打印到控制台,我需要验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方使用说明见:Eclipse - SEGGER Wiki,至于打印到控制台,我需要验证下

就是按照这个官方使用说明弄的,debug时没看到输出,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方使用说明见:Eclipse - SEGGER Wiki,至于打印到控制台,我需要验证下

您验证的可以吗?我搞了好久,还是不行,然后就不知道是否调用成功了。

网友A:
测试了调用是正常的,不过输出在日志里,没在Conso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了调用是正常的,不过输出在日志里,没在Console

这个日志是怎么看到的?怎么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了调用是正常的,不过输出在日志里,没在Console

我弄了RTT,但是也没有看到,求指点!!!

网友:
在这里配置:

楼主:
确实生成了log.txt,但是我也没有看到那一串字母,把以下函数都试了一遍都没有,这是啥情况了。。。。。。
InitTarget()
SetupTarget()
ResetTarget()
OnDisconnectTarget()

楼主:
按照提供的方法还是不能在log里看到输出的信息,是还有什么地方没弄对吗?求指点,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