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ubeF4] STM32F4使用malloc函数开辟动态内存空间作为数组存放数据

楼主(2023-12-12):
STM32F4使用malloc函数开辟动态内存空间作为数组存放数据,多次使用会有内存碎片的情况吗?运行时间过长会不会出现内存泄漏的风险

网友A:
使用malloc出现内存碎片是不可避免的,及时释放一般可以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使用malloc出现内存碎片是不可避免的,及时释放一般可以用。

我举得没有内存管理,使用始终有隐患,但如果malloc申请的size都是一样的倒是可以直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举得没有内存管理,使用始终有隐患,但如果malloc申请的size都是一样的倒是可以直接用

是的,安全关键领域是禁止使用动态内存的。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38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