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 RMII参考时钟问题

楼主(2023-12-13):
最近在开发网口程序,基本通信是可以了,但发现数据包长度大于600字节时非常任意发送失败,检查发现RMII的REFCLK时钟是断断续续的(见下图),50MHz的时钟和一个2kHz的周期信号混在了一起,不知道这正不正常,有哪位大神指点一下

逻辑分析仪采集的字体波形

逻辑分析仪采集的字体波形

时钟的起始端和结束端不均匀

时钟的起始端和结束端不均匀

网友:
这个示波器看下实际波形效果。

楼主:
示波器采到的波形确实是一个2k信号和一个50M的信号混在了一起

网友A:
引用 楼主:
示波器采到的波形确实是一个2k信号和一个50M的信号混在了一起

是不是你们板子开关电源的产生的,测试下你们的电源效果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们板子开关电源的产生的,测试下你们的电源效果看看。

不是电源产生的,我们测过很多个带网口的开发板,其RMII的参考时钟都是这个波形,混和的信号在1~2kHz不等,不过我们没测其它开发板的长包能不能发送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电源产生的,我们测过很多个带网口的开发板,其RMII的参考时钟都是这个波形,混和的信号在1~2kHz不等 ...

如果硬件没问题,可以看下你的MTU,MSS的配置大小,还有就是开启分包传输功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