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请教5ms以内的电网异常信号采用什么方案和算法

楼主(2023-12-13):
有个电力故障录波表的需求,有一个技术要求是"以≤5ms的监测密度实时监控电压、电流有效值的异常变化",有什么好的方案,FFT能满足吗,还是要用小波分析?

网友A:
这个要看下故障波形效果再定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下故障波形效果再定方案。

就是电力系统发生短路、接地故障、过压、过流等故障事件,可能是暂态异常的波形

网友B:
暂态一般至少需要12.8K的采样率,如果监测行波最好1M以上采样率。5ms就是1/4周波,看你需要暂态的特征频率是多少,综合考虑决定采样率。如果仅仅是看暂态,不需要工频信号还需要加入陷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暂态一般至少需要12.8K的采样率,如果监测行波最好1M以上采样率。5ms就是1/4周波,看你需要暂态的特征频率 ...

坛友,看你的回答是比较懂这个的,我还是不太明白,麻烦解答我以下几个问题:
1、电网发生任何故障事件都要能够产生录波事件,你说的暂态的特征频率就是指这些故障产生的暂态频率是多少是吧,这个我也不清楚,你是否了解,那麻烦科普一下
2、你的意思是说先提取出特征频率信号,然后去判断是否为异常信号,采用什么算法比较好,怎么判断。

3、我想到最简单的做法就是采样AD值放入缓存内,然后采满1/4周波AD值后再通过滑差的方法每采样到一个AD值就进行均方根计算来判断有没有超过阀值,相当于只是判断有效值,这个方式是不是很不靠谱

4、5ms以内异常波形都要能监测到是否有必要,行业内一般是不是只要求10m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