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为什么外部中断导致任务停止调度了?

楼主(2023-12-13):
使用的RTX5,遇到个奇怪的问题,没开外部中断的时候,任务正常调度,在某个任务里打开外部中断以后,中断服务程序正常执行(20ms进入一次中断),但是任务就停止调度了,中断是正常的。这个可能是什么原因了?

网友A:
使用RTX5的话,中断使用方法和裸机是一样的。

看看是不是中断优先级设置问题,设置NVIC优先级分组为4,中断抢占优先级设置0,看看正常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RTX5的话,中断使用方法和裸机是一样的。

看看是不是中断优先级设置问题,设置NVIC优先级分组为4, ...

找到原因了,清除中断标志位的时候写成__HAL_GPIO_EXTI_CLEAR_IT(MPU6050_INT_IRQn);应该是__HAL_GPIO_EXTI_CLEAR_IT(MPU6050_INT_PIN);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清除中断标志位的时候写成__HAL_GPIO_EXTI_CLEAR_IT(MPU6050_INT_IRQn);应该是__HAL_GPIO_EX ...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