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RA8875支持24*24的数字显示吗?

楼主(2023-12-14):
RA8875支持24*24和32*32的数字显示吗?

楼主:
用软件生成的屏幕显示都乱码

网友A:
供参考,

STM32F407的HAL库版LCD裸机RA8875自带全字库(支持16点阵,24点阵和32点阵)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1227&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参考,

STM32F407的HAL库版LCD裸机RA8875自带全字库(支持16点阵,24点阵和32点阵)

这个是汉字,没有数字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汉字,没有数字吧?

支持中文,英文和数字混合。

因为这个例子也要在4.3寸上运行,我把汉字后面的展示内容删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中文,英文和数字混合。

因为这个例子也要在4.3寸上运行,我把汉字后面的展示内容删除了。

我在3.5寸屏上显示32*32的数字出来的都输乱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3.5寸屏上显示32*32的数字出来的都输乱码,

这是RA8875.

3.5是9488,不支持,HAL版案例,我们已经不对9488做支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RA8875.

3.5是9488,不支持,HAL版案例,我们已经不对9488做支持了。

买的板子配的7寸的屏,然后我自己做了一个8875驱动3.5的屏,显示汉字可以,显示32的数字就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的板子配的7寸的屏,然后我自己做了一个8875驱动3.5的屏,显示汉字可以,显示32的数字就不行

先测试这个例子使用7寸屏正常不,然后再测试你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