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Jlink擦除时显示CPU无法停止

楼主(2023-12-15):
换了新电脑Jlink没法擦除跟烧录了,换回以前电脑就正常,是不是要License,擦除时显示CPUWARNING: CPU could not be halted

J-Link>Info: Device "MK10DX256XXX10" selected (512 KB flash, 64 KB RAM).
Reconnecting to target...
Info: TotalIRLen = 4, IRPrint = 0x01
Info: TotalIRLen = 4, IRPrint = 0x01
Info: Found Cortex-M4 r0p1, Little endian.
Info: FPUnit: 6 code (BP) slots and 2 literal slots
Info: TPIU fitted.
Info: ETM fitted.
Info: ETB present.
Info: CSTF present.
J-Link>Found SWD-DP with ID 0x2BA01477
Unlocking device...O.K.
J-Link>Info: Found SWD-DP with ID 0x2BA01477
Info: Found SWD-DP with ID 0x2BA01477
Info: Found Cortex-M4 r0p1, Little endian.
Info: FPUnit: 6 code (BP) slots and 2 literal slots
Info: TPIU fitted.
Info: ETM fitted.
Info: ETB present.
Info: CSTF present.
Erasing device (MK10DX256xxx10)...

WARNING: CPU could not be halted
Info: J-Link: Flash download: Total time needed: 0.942s (Prepare: 0.339s, Compare: 0.000s, Erase: 0.592s, Program: 0.000s, Verify: 0.000s, Restore: 0.010s)
ERROR: Erase returned with error code -5.
J-Link>Reset delay: 0 ms
Reset type NORMAL: Resets core & peripherals via SYSRESETREQ & VECTRESET bit.
Info: SYSRESETREQ has confused core. Trying to reconnect and use VECTRESET.
Info: Found SWD-DP with ID 0x2BA01477

WARNING: Failed to reset CPU. VECTRESET has confused core.

WARNING: CPU did not halt after reset.

WARNING: CPU could not be halted
Info: Core did not halt after reset, trying to disable WDT.

WARNING: CPU did not halt after reset.

WARNING: CPU could not be halted

WARNING: Could not set S_RESET_ST

WARNING: CPU did not halt after reset.

WARNING: CPU could not be halted

****** Error: Error while identifying Cortex-M core.
J-Link>

网友A:
这个是控制你的MK芯片失败。可以使用之前电脑一样的IDE和JLINK版本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控制你的MK芯片失败。可以使用之前电脑一样的IDE和JLINK版本试试。

jlink 版本是一样的,IDE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控制你的MK芯片失败。可以使用之前电脑一样的IDE和JLINK版本试试。

都是一样的,同一个安装包

楼主:
有没有大佬解答一下,好难啊,第一次用这个

楼主:
MCU一上电,Jlink指示灯就变红

楼主:
搞了半天,没人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搞了半天,没人啊

买个正版JLINK试试你的新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正版JLINK试试你的新电脑。

……本来就是正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就是正版的

正版的让SEGGER解决,新电脑用不了,太闹心了。

这个可以发帖找技术支持。
https://forum.segger.com/index.p ... b3cd60a28d30321a267

楼主:
解决了,低功耗没关闭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了,低功耗没关闭

这结论有点诡异,老电脑可以唤醒/关闭低功耗,新电脑不行?

深挖一下,看看什么导致了,新的电脑开启低功耗不可以下载,而此时切换到老电脑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