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建议] 提议增加一个I2C监测多设备通信功能,本质是个低配版I2C从机,不做应答

楼主(2023-12-15):
软件模拟:
模拟从机的话,比较占用CPU资源。当然,使用树莓派PIO模拟实现,就不存在这种问题了。

硬件I2C:
I2C有应答,会影响设备监测,如果可以关闭不应答,这个就是一个I2C监测功能。

当前TOOL来做这个功能的话,准备在TOOL的I2C从机基础上实现,魔改下,看看怎么关闭应答。

网友:
为什么不是逻辑分析仪的原理?

网友A:
为什么不用逻辑分析仪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逻辑分析仪的方法?

丰富I2C从机玩法,特别是协议分析方便。

就跟我们使用串口一样,你用逻辑分析仪方式分析Modbus不是太麻烦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丰富I2C从机玩法,特别是协议分析方便。

就跟我们使用串口一样,你用逻辑分析仪方式分析Modbus不是太 ...

主从机是控制类,逻辑分析仪是数字信号协议监控,有很多库,比如遥控,都可以实现,相互不影响的。

网友:
sigrok是一个可移植,跨平台,免费开源自由的信号分析软件套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从机是控制类,逻辑分析仪是数字信号协议监控,有很多库,比如遥控,都可以实现,相互不影响的。

显然硬件I2C从机功能更强,现成的IP核不使用,去倒腾sigrok,没必要,这个还支持模拟滤波和数字滤波等很多现成功能。H7的这个硬件I2C还挺强的。

大家喜欢逻辑分析仪,这里有开源的。

1、超强树莓派单片机的24通道,100Msps的逻辑分析仪开源发布,人人都可以轻松自制,跨平台已经发布,提升至120通道2023-03-08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3621

2、又有一款基于树莓派单片机的16通道100MHz逻辑分析仪,支持sigrok的PulseView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8925

网友A:
这个功能做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功能做好了吗?

250M示波器模组和CAN的J1939通用版解析都做好了,做这个,一个一个来,会有的,耐心等待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