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请问各位大佬,f407在进入待机模式后,从数字电源上看偶尔电流会是20mA(正常接近于0)

楼主(2023-12-15):
//系统进入待机模式
void Sys_Enter_Standby(void)
{
    __HAL_RCC_AHB1_FORCE_RESET();       //复位所有IO口
        __HAL_RCC_PWR_CLK_ENABLE();         //使能PWR时钟
//    __HAL_RCC_BACKUPRESET_FORCE();      //复位备份区域
    HAL_PWR_EnableBkUpAccess();         //后备区域访问使能

        //STM32F4,当开启了RTC相关中断后,必须先关闭RTC中断,再清中断标志位,然后重新设置
        //RTC中断,再进入待机模式才可以正常唤醒,否则会有问题.
//    __HAL_PWR_CLEAR_FLAG(PWR_FLAG_SB);
//    __HAL_RTC_WRITEPROTECTION_DISABLE(&RTC_Handler);//关闭RTC写保护
//
    //关闭RTC相关中断,可能在RTC实验打开了
//    __HAL_RTC_WAKEUPTIMER_DISABLE_IT(&RTC_Handler,RTC_IT_WUT);
//    __HAL_RTC_TIMESTAMP_DISABLE_IT(&RTC_Handler,RTC_IT_TS);
//    __HAL_RTC_ALARM_DISABLE_IT(&RTC_Handler,RTC_IT_ALRA|RTC_IT_ALRB);

    //清除RTC相关中断标志位
    __HAL_RTC_ALARM_CLEAR_FLAG(&RTC_Handler,RTC_FLAG_ALRAF|RTC_FLAG_ALRBF);
    __HAL_RTC_TIMESTAMP_CLEAR_FLAG(&RTC_Handler,RTC_FLAG_TSF);
    __HAL_RTC_WAKEUPTIMER_CLEAR_FLAG(&RTC_Handler,RTC_FLAG_WUTF);

//    __HAL_RCC_BACKUPRESET_RELEASE();                    //备份区域复位结束
    __HAL_RTC_WRITEPROTECTION_ENABLE(&RTC_Handler);     //使能RTC写保护
    __HAL_PWR_CLEAR_FLAG(PWR_FLAG_WU);                  //清除Wake_UP标志

    HAL_PWR_EnableWakeUpPin(PWR_WAKEUP_PIN1);           //设置WKUP用于唤醒
    HAL_PWR_EnterSTANDBYMode();                         //进入待机模式
}

请各位大佬指点一下

楼主:
这个现象在进入待机模式下,立即唤醒,然后再进入待机就会复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现象在进入待机模式下,立即唤醒,然后再进入待机就会复现

1、看下是不是板载其它外设影响。
2、所有引脚在进入低功耗模式前都配置相应模式没。
3、注意调试引脚,也要适当配置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看下是不是板载其它外设影响。
2、所有引脚在进入低功耗模式前都配置相应模式没。
3、注意调试引脚 ...

如果是板载其他外设或者IO引起的,那么这个现象会每次都复现吧,现在大概率都会变成0,但是只是偶尔会出现20mA的情况,通过调试,我发现把所有IO复位,也就是__HAL_RCC_AHB1_FORCE_RESET();       //复位所有IO口 以后,电流就是20mA,然后进入待机模式,这20就会变成0,我在怀疑是不是没有成功进入这个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板载其他外设或者IO引起的,那么这个现象会每次都复现吧,现在大概率都会变成0,但是只是偶尔会出 ...

有几种方法从待机模式退出,你看看是不是设置了?RTC,PA0,PC13.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是板载其他外设或者IO引起的,那么这个现象会每次都复现吧,现在大概率都会变成0,但是只是偶尔会出 ...

HAL_PWR_EnableWakeUpPin(PWR_WAKEUP_PIN1);           //设置WKUP用于唤醒,
PA0下拉,默认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HAL_PWR_EnableWakeUpPin(PWR_WAKEUP_PIN1);           //设置WKUP用于唤醒,
PA0下拉,默认低电平。

是的,也会出现这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