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有没有用过STM32Cubemx的USB Audio库

楼主(2023-12-15):
最近想要搞一个usb喇叭播放电脑里面的音频,但是跟着网上的教程搞,都不行,然后debug发现获取音频的数据的函数不知道为什么只能进入一次后面就不再进入,希望有搞过的大佬帮忙看看,我这边用H7和407都试过,读取usb句柄里接受数据的数组是能获得数据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调用哪个AUDIO_AudioCmd_FS的回调函数

网友A:
楼主熟悉RL-USB吗,如果熟悉的话,可以直接生成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熟悉RL-USB吗,如果熟悉的话,可以直接生成使用。

usb的都没用过,那我试试你这个看看

楼主:
解决了,AUDIO_AudioCmd_FS这个回调函数似乎确实不是每一包数据都会触发,只有第一次音频发送会触发一次,然后把USB库音频数据缓存地址返回出来,还有Size,我们只需要一直循环读这个缓存区域的数据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了,AUDIO_AudioCmd_FS这个回调函数似乎确实不是每一包数据都会触发,只有第一次音频发送会触发一次, ...

谢谢告知最终原因。

楼主:
这个是最终的源码,方便大家参考,USB获取音频流,然后通过PA4 DAC输出到功放,采样率48K 16bit(DAC输出12b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