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个以太网工具,顺便请教个问题

楼主(2023-12-15):
netxduo以太网通信基本搞通了,网上找了个工具测试了哈,感觉不错,IPV4和IPV6都能测。分享给有需要的人们。

楼主:
使用STM32F429的硬件CRC,为啥只要跑到__RBIT(pBuffer[index])就死掉了?有谁碰到过此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STM32F429的硬件CRC,为啥只要跑到__RBIT(pBuffer)就死掉了?有谁碰到过此问题?

软件CRC试试

static uint32_t crc32_8bit_rev (uint32_t crc32, uint8_t val) {
  uint32_t n;

  crc32 ^= __RBIT (val);
  for (n = 8; n; n--) {
    if (crc32 & 0x80000000U) {
      crc32 <<= 1;
      crc32  ^= 0x04C11DB7U;
    } else {
      crc32 <<= 1;
    }
  }
  return (crc32);
}

楼主:
好的,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A:
大概率是4字节对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是4字节对齐问题

这个原因还真没想到过,回头有时间再看看。。。。目前改用软件CRC跑起来没啥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