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移植threadx出现__initial_sp未定义的符号报错,什么原因

楼主(2023-12-15):
移植threadx出现__initial_sp未定义的符号报错,什么原因,AC6编译器

网友A:
好像是软件bug,注释掉编译,然后再去掉注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软件bug,注释掉编译,然后再去掉注释。

如果用的AC6,将微库勾选上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的AC6,将微库勾选上即可。

好了,为什么要勾选微库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了,为什么要勾选微库

勾选了微库后,这个条件编译export就生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