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H7-TOOL的250M示波器模组和TOOL通信已经稳定

楼主(2023-12-16):
初步调节各种参数不会卡死了,动态效果,之前容易卡死。

下一步两个问题:
1、软件程序重新配置下示波器前端的衰减,增益参数。
2、上位机微调下。

网友:
不错啊,等着买一个

网友A:
老师, 如果我用了 最新的示波器转接头, 是不是必须要在上位机中 "勾选 250M" ?  还是说勾选后 采样率会更高?

网友:
如果年底能 安排上 2.25就好了 哈哈哈哈, 还有上次提到的  上位机 UART模块中 的 定时勾选轮询功能 望能安排上,

网友A:
老师 我新买的 示波器转接头到了, 是不是红色的那个,  之前老的是蓝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师, 如果我用了 最新的示波器转接头, 是不是必须要在上位机中 "勾选 250M" ?  还是说勾选后 采样率会更高 ...

示波器转接头(转接板)和250M示波器模组是两个东西,250M示波器模组还没有发布。

示波器转接头仅仅是为了方便TOOL内置的16bit低速示波器方便通过转接板上的BNC插座接示波器探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师 我新买的 示波器转接头到了, 是不是红色的那个,  之前老的是蓝色的

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示波器转接头(转接板)和250M示波器模组是两个东西,250M示波器模组还没有发布。

示波器转接头仅仅是 ...

原来如此, 多谢老师解惑

网友B:
完善下上位机波形参数自动测量功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善下上位机波形参数自动测量功能吧!

250M模组首版功能发布后,将开始添加FFT,FIR, IIR滤波器,小波,各种测量参数计算,RMS,测频,通信协议解码等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250M模组首版功能发布后,将开始添加FFT,FIR, IIR滤波器,小波,各种测量参数计算,RMS,测频,通信协议 ...

妈呀 太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250M模组首版功能发布后,将开始添加FFT,FIR, IIR滤波器,小波,各种测量参数计算,RMS,测频,通信协议 ...

坐等250M发布,入手个H7-Tool。

网友C(2024-04-16):
硬汉哥,250M示波器模组啥时候上架卖?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汉哥,250M示波器模组啥时候上架卖?

我们硬件开发人员将衰减和增益参数调节好就上架,软件部分去年就弄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硬件开发人员将衰减和增益参数调节好就上架,软件部分去年就弄差不多了。

上架了喊一声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