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bedded Studio] EmbeddedStudio拖动文件窗口,结果卡住

楼主(2023-12-16):
想拖动文件,在另外一个窗口查看。结果直接卡住,电脑鼠标能移动,但是不能进行任何操作。
前几个月用的都没有问题,直到有一次卡住,结果以后每次都卡住。

尝试过重装软件。即使卸载的很干净,安装换个位置安装也不行。
如下图:
打算移动这个文件,结果就卡住了。今天白天重新安装了软件,试了没问题。结果到晚上,又不行了。
实在不知道什么原因。软件安装的位置没有中文路径。

网友A:
楼主用的是那个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是那个版本

这几个月用的都是最新的版本,现在用的是:7.32a,也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B:
EmbeddedStudio 只能用 Jlink 比较蛋疼!貌似 EmbeddedStudio 就是买了 CrossWorks 的源码,然后删减了一些东西。CrossWorks 是支持其他调试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EmbeddedStudio 只能用 Jlink 比较蛋疼!貌似 EmbeddedStudio 就是买了 CrossWorks 的源码,然后删减了一些 ...

Jlink我有。年前还买了个正版的。JLink确实好用。我有DAP和STLINK几乎从来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EmbeddedStudio 只能用 Jlink 比较蛋疼!貌似 EmbeddedStudio 就是买了 CrossWorks 的源码,然后删减了一些 ...

后续版本支持其它的下载器。

H7-TOOL高速DAPLINK用于Embedded Studio操作说明,采用OpenOCD配GDB Server(2021-12-08)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9999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几个月用的都是最新的版本,现在用的是:7.32a,也是一样的情况。

我电脑上安装了5.50,6.20和7.32,测试了下正常,可能跟我不经常用这个功能也有关系。

网友C(2024-02-08):
确实如此,好过一阵,又拖不动了

网友:
我也一样,拖动代码窗口没问题,拖其他的会卡,还以为是我的问题呢

网友D:
应该是个BUG,一直就这样,卡主以后按alt+ctrl+del切换一下就活过来了

好像接两个显示器就卡不死,以前遇到过可以拖,具体是不是忘记了

楼主(2024-04-21):
引用 网友C:
确实如此,好过一阵,又拖不动了

现在有解决吗,我安装了最新的8.10版本还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个BUG,一直就这样,卡主以后按alt+ctrl+del切换一下就活过来了

好像接两个显示器就卡不死,以前 ...

现在有解决吗,我安装了最新的8.10版本还是这个问题。

网友:
8.10版會出Jlink番版警示視窗, 怎删除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