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关于ThreadX v6.3.0的移植问题

楼主(2023-12-17):
新手使用KEIL MDK AC6编译环境,通过裸机工程,通过拷贝最新的ThreadX系统内核源文件,移植到STM32G474RET6中,系统未能正常启动,程序死在启动文件的__main处
                 LDR     R0, =SystemInit
                 BLX     R0
                 LDR     R0, =__main
                 BX      R0
                 ENDP
通过ST CubeMX生成的ThreadX模板也是同样的问题,该如何处理?

网友A:
估计是卡死在其它地方了。启动这段还涉及不到ThreadX。

下周准备更新下V7的ThreadX综合模板到最新的6.3.0,我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卡死在其它地方了。启动这段还涉及不到ThreadX。

下周准备更新下V7的ThreadX综合模板到最新的6.3. ...

硬汉哥是否可以顺手在搞一个V6的综合demo的?
这几天我用AC5移植了6.2版本的guix,没有error,但是会报很多警告(屏幕能正常显示)。然后对比现在基于6.0的demo看,发现报警告的那些文件都是6.3新加的。6.0并没有那些文件。
-------------
比如下面这个图片。

网友:
昨晚升级了内核到6.3.0, 测试了下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汉哥是否可以顺手在搞一个V6的综合demo的?
这几天我用AC5移植了6.2版本的guix,没有error,但是会 ...

这种警告是他们源码的问题。

如果是固定类型的警告,可以屏蔽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