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 zlib库移植问题

楼主(2023-12-17):
硬汉哥,我有一个疑问希望你可以帮我解答下。我用的芯片是stm32h750xbh6,移植了lvgl和freertos和zlib库,zlib库用的内存申请直接移植你的rtx这个库的,我只要不指定lvgl buff的内存地址,我开机就会卡在systick那边,指定了一个sdram地址后就没卡了,即图中这个指定后就正常了

网友A:
图片太模糊了。

重新上传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太模糊了。

重新上传看下。

这样还会模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太模糊了。

重新上传看下。

其实就是在lvgl初始化那边指定了个地址。 static lv color _ t buf _1[800*200]_ attribute _(( at (((uint32 t )0xc0a000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就是在lvgl初始化那边指定了个地址。 static lv color _ t buf _1[800*200]_ attribute _(( at (((ui ...

没有定向到外部时,使用的就是内部RAM。使用内部RAM时出问题,看看是不是内存使用上有重叠的地方。

自己排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定向到外部时,使用的就是内部RAM。使用内部RAM时出问题,看看是不是内存使用上有重叠的地方。

自 ...

Ram不是自动分配的吗?还会重叠使用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Ram不是自动分配的吗?还会重叠使用的吗

不是说自动分配重叠,是动态内存申请是不是越界,或者LVGL使用了DMA,而你为其分配的空间不支持DMA操作等等之类的问题。

具体自己再找找,这个问题解决应该比较简单。LVGL是独立的组件,也不支持多任务,跟RTOS,zlib等也都没有关系。

简单省事些,把你这个工程里面LVGL之前的所有功能都关闭了,独立测试是否正常,然也逐步开启其它组件功能排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自动分配重叠,是动态内存申请是不是越界,或者LVGL使用了DMA,而你为其分配的空间不支持DMA操作等 ...

好的,谢谢硬汉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