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RTX] RTX5线程终止问题

楼主(2023-12-17):
MDK 38a、RTX V5.5.4、C 6.19下,在thread1种多次删除、创建thread2后,会导致创建thread2不成功,返回为NULL。不知是何原因

static osThreadId_t threadIdThread2 = NULL;
static const osThreadAttr_t thread2Attr =
{
        .name = "osRtxThread2",
        .attr_bits = osThreadDetached,
        .priority = osPriorityNormal,
        .stack_size = 128,
};

void thread2(void *argument)
{
  // do some things
        osThreadTerminate(osThreadGetId ());                                  //删除自身本线程
}

void thread1(void *argument)
{
  for(;;)
  {

    //...

    if(threadIdThread2 != NULL)
    {//如果线程已被建立,删除线程
       osThreadTerminate(hreadIdThread2);
    }
    threadIdThread2=osThreadNew(thread2, NULL, &thread2Attr);
  }
}

网友:
osThreadTerminate(hreadIdThread2);返回值判断下

如果返回值成功了,手动将threadIdThread2设置为NULL

楼主:
问题找到。因为thread2修改了代码,需要更多的栈导致。扩大栈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