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STM32G0移植emWin缺少GUIDRV_Template.c文件

楼主(2023-12-18):
请问大家我想使用STM32G0B1移植emWin,在ST的官方包里并没有支持STemWin,所以直接移植的emWin,看教程里需要在GUIDRV_Template.c文件里设置写点函数,但是从官网上下的包中并没有这个文件,在其他目录也没找到,请问应该怎么移植?

网友A:
模拟器里面没有这个文件,这个里面有。

emWin6.30单片机版本发布,对应AppWizard也可以使用最新的1.34a了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7770&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器里面没有这个文件,这个里面有。

emWin6.30单片机版本发布,对应AppWizard也可以使用最新的1.34a ...

硬汉哥使用IAR的话也可以用这个包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汉哥使用IAR的话也可以用这个包吗?

IAR用不了这个包,IAR的话,那你得使用STemWin的5.x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IAR用不了这个包,IAR的话,那你得使用STemWin的5.x版本。

我用的G0系列目前没找到STemWin的包,官方没给是不是就没得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G0系列目前没找到STemWin的包,官方没给是不是就没得用了?

G0用M3的就可以。

楼主:
请问是不是下载一个stm32cube_fw_f1_v180的包从中移植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不是下载一个stm32cube_fw_f1_v180的包从中移植就可以?

对,这个软件里面有
https://www.st.com/en/embedded-s ... 1.html#get-softw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