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调试助手连接不上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3-12-18):
问题如题,调试助手之前用来调其他板子是可以正常运行的,不知道为什么V6板一直连不上
(重新下载过这个dll文件了)

网友A:
这个貌似是串口线的问题,你用的那款串口线,发个和V6板子的接线实物图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貌似是串口线的问题,你用的那款串口线,发个和V6板子的接线实物图看下。

这样连的线

网友A:
1、这个是串口线有问题了,重新安装驱动,电脑重启试试。

CH340/CH341的USB转串口WINDOWS驱动程序的安装包,支持32/64位 Windows 10/8.1/8/7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826

2、这个是新买的板子吗,如果是新买了的,可以联系我们旺旺售后处理下,如果不是,找个其它的串口线使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这个是串口线有问题了,重新安装驱动,电脑重启试试。

CH340/CH341的USB转串口WINDOWS驱动程序的安 ...

重装驱动了还是不行,我去找旺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