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关于在裸机模式下刷屏的选择

楼主(2023-12-18):
目前参考硬汉老师的OLED例程,移植到一个128*64的屏幕上,可以正常打点和刷屏和显示,就是请问大家在刷屏方式是怎样选择的,目前使用的是裸机程序,控制页面也是简单的几个,可以用什么好的方式来刷屏?是定时器中断去直接刷新缓存吗?

网友A:
需要刷新的时候更新就行,我们那个方案是开了个128*64/8字节的显存,每次整体刷新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刷新的时候更新就行,我们那个方案是开了个128*64/8字节的显存,每次整体刷新就行。

好的,感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