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 STM32H7新版HAL库1.11以太网驱动将HAL库API换了,这给软件升级带来极大的不便

楼主(2023-12-19):
之前是这两个:

    while (HAL_ETH_GetRxDataBuffer(&heth, RxBuff) == HAL_OK)
    {
        HAL_ETH_GetRxDataLength(&heth, &framelength);

现在换成了这个,函数HAL_ETH_GetRxDataLength没有了

  while (HAL_ETH_ReadData(ð_handle, (void **)&received_packet_ptr) == HAL_OK)
  {

网友A:
这是自动帮你申请空间吗?空间不够咋办?

网友B:
长度在回调里有

网友C:
不知道他们为何需要更换这些函数啊 ?

难道是新版本的使用方面上会更好吗 ??

还是他们吧底层的驱动也有相应的修改 ??

网友D:
看来用HAL还是无法完全解决兼容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自动帮你申请空间吗?空间不够咋办?

对,手动分配空间。

/**
  \brief       Rx Allocate callback.
  \param[in]   buff  pointer to allocated buffer
  \return      None
*/
void HAL_ETH_RxAllocateCallback(uint8_t **buff) {
  /* Allocate one of the RX-DMA buffers sequentially */
  *buff = &Rx_Buff[Emac.alloc_idx][ETH_MAX_PACKET_SIZE];
  if (++Emac.alloc_idx >= ETH_RX_DESC_CNT) {
    Emac.alloc_idx = 0;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长度在回调里有

对,在回调里面了

/**
  \brief       Rx Link callback.
  \param[in]   pStart  pointer to packet start
  \param[in]   pStart  pointer to packet end
  \param[in]   buff    pointer to received data
  \param[in]   Length  received data length
  \return      None
*/
void HAL_ETH_RxLinkCallback(void **pStart, void **pEnd, uint8_t *buff, uint16_t Length) {
  (void)pStart;
  (void)pEnd;

  Emac.rx_buf.buffer = buff;
  Emac.rx_buf.len    = Length;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他们为何需要更换这些函数啊 ?

难道是新版本的使用方面上会更好吗 ??

实现方式做了修改,导致API都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用HAL还是无法完全解决兼容的问题

HAL库修改比较随意,几乎没有考虑过兼容问题。

网友:
F4的也改了,硬件驱动的数据结构直接砍掉一半,

网友:
引用 楼主:
HAL库修改比较随意,几乎没有考虑过兼容问题。

初看在不同芯片上对应的API是一样的,代码复用性应该还不错,我还以为兼容性也不还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现方式做了修改,导致API都换了。

貌似太不像话了呀

网友E:
这样看因为LL库是直接和寄存器打交道,没那么多结构体,反而改动最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看因为LL库是直接和寄存器打交道,没那么多结构体,反而改动最小

以太网没有LL库。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看因为LL库是直接和寄存器打交道,没那么多结构体,反而改动最小

Flash之类的是没有LL库的,只有hal库。LL库的缺点就是stm32不同系列西片外设寄存器都有差异,换芯片就得重新写代码。高级一点的外设要么用hal库要么照着hal库重写,效率不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手动分配空间。

/**

HAL_ETH_RxAllocateCallback
这个必须要有的吗?必须要给rx malloc一块空间?

网友:
速度快一点不多,但是实现上麻烦很多,总不能在中断回调里面动态申请内存,就只能做一个专用于以太网的空内存块链表,耗费空间.
我改完之后还是搞回来了旧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HAL_ETH_RxAllocateCallback
这个必须要有的吗?必须要给rx malloc一块空间?

我看的这个是CMSIS Driver里面得H7驱动,他这里搞了这个接口函数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