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QSPI] 关于QSPI读取W25Q64的问题请假

楼主(2023-12-19):
我刚接触QSPI操作W25Q64芯片目前有个疑问想请教大家感激不尽,那就是W25Q64开启QE位后,是指令/地址/数据操作都变为4线IO,还是说指令依然是单线传输,只有地址和数据是4线IO传输?
我看到官方例程里存在1-1-4和1-4-4以及4-4-4模式,所以对开启QE位后命令和地址具体是几位数据线感到疑惑。

网友A:
不同指令操作不同。

正确理解STM32H7驱动QSPI W25Q手册中时钟后缀1-2-2,1-4-4等代表的含义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1603&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指令操作不同。

正确理解STM32H7驱动QSPI W25Q手册中时钟后缀1-2-2,1-4-4等代表的含义

感谢,我先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