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IAP] 关于OpenBLT使用过程遇到的.srec文件加载错误和RTOS跳转问题请教

楼主(2023-12-19):
最近有项目应用需要在学习移植OpenBLT,过程中遇到两个问题请教下。

目前测试demo可以正常运行,但过程中遇到两个问题
1.生成的.srec文件使用V2.0X的是mircoBOOT提示固件加载错误
然后使用V1.03可以正常加载并完成下载过程程序也能正常跑。

2.APP应用是裸机系统下载跳转运行正常,APP应用使用了Freertos系统就不能正常跳转(APP是正常的修改地址单独烧录测试过,并且APP只有一个点LED的测试应用)
也尝试在跳转前添加 __set_CONTROL(0);还是一样不能正常跳转运行。

楼主:
OpenBLT带固件校验更新程序后会将校验写到APP向量表末尾(默认设置),对照boot更新和下载器烧录回读的flash,对比了差异
发现应该就是校验写入影响的RTOS的正常启动,疑惑是的裸机系统正常,对此暂还没有去细究,RTOS下硬件接口初始化也正常到创建任务时会进入硬件错位中断导致死机。
目前先取消了flash校验功能注释掉校验写入部分代码就正常了,其实之前也没有使用到校验。
因为平时烧录器下载后BLT计算的校验和之前写入的不一致会到时app不能正常启动。除非一直是使用BLT下载或将烧录时一并将校验烧录到指定位置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