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子烟电路,求分析短路保护怎么能做到芯片不复位

楼主(2023-12-20):
如下图,当H+接一个1欧姆发热丝短路时,我程序能识别到短路也能关断MOS管,但是芯片会低电复位,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法吗?有做过电子烟的这块的大佬能不能指点一下啊! (pcb已经量产,小白在实习,拿着它学习程序)

网友:
回帖奖励 +4 个金币

帮顶下。

网友:
单片机由二极管加大电容隔离供电,以前汽车电路这样用的,汽车点火时12V主电压会低到4V以下,51单片机就复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