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Wizard] 请教下,AppWizard 图标按钮是哪个控件啊 ?

楼主(2023-12-20):
请教下,AppWizard 图标按钮是哪个控件啊 ?

网友A:
button就可以,或者image

楼主:
引用 网友A:
button就可以,或者image

貌似使用 image 控件,填充上图片后,没有按钮相应功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使用 image 控件,填充上图片后,没有按钮相应功能啊

对,IMAG功能没有button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