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调用GUI_SetDrawMode(GUI_DM_XOR)后画图没有效果,是哪儿出错了??

楼主(2023-12-20):
      学习emwin绘制图形部分,直接将文档示例拷贝到工程文件中测试,在调用GUI_SetDrawMode(GUI_DM_XOR)后画图没有异或效果,只是简单覆盖,后又测试绘制多边形示例,也是一样现象。开始怀疑读屏有问题,先写屏再调用GUI_CopyRect()测试一下,结果显示无误,读写都没有问题。根据异或限制,将画笔大小设置为1,屏幕内只使用两种颜色显示。到底问题出在哪儿呢?

emwin文档示例

emwin文档示例

液晶实际显示

液晶实际显示

网友A:
读像素是否有问题,可以把游标箭头显示出来,然后界面上滑动,看看是否有拖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像素是否有问题,可以把游标箭头显示出来,然后界面上滑动,看看是否有拖影。

读像素点没有问题,打开游标试了一下,移动光标位置,无拖影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