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下载算法问题

楼主(2023-12-20):
今天学习硬汉哥的自制下载算法,使用的是模拟spi给QSPI FLASH写入的方式

算法文件。FLM文件制作成功,进行测试的时候出现了这么一个问题
在擦除阶段就报了错,有没有大佬给出一个找错的方法,不知道是spi通讯未能配置好W25Q256,还是算法文件有问题

网友A:
截图里面这个提示应该是此贴的问题导致的。

MDK5 AC6下载提示No Algorithm found for: 30040000H - 300400BFH解决办法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358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截图里面这个提示应该是此贴的问题导致的。

MDK5 AC6下载提示No Algorithm found for: 30040000H - 3004 ...

谢硬汉哥,硬汉哥忠实粉丝

楼主:
硬汉哥,按照这个方式改了也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汉哥,按照这个方式改了也不行

现在提示什么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提示什么错误

还是显示的图片中的信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显示的图片中的信息

这个地址是ITCM RAM空间,你如果设置你的程序不使用这个空间,也提示这个吗

楼主:
硬汉哥,我是用的不是ITCM空间,目前我使用跑马灯实验配合配合boot发现程序下载进去了,但是我在下载ThreadX动态APP的加载中的APP程序过程中才会出现此问题

楼主:
重新看了一下硬汉哥的视频,硬汉哥你说因为与地址无关所以使用keil5下载很麻烦,有什么方法可以用keil5下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看了一下硬汉哥的视频,硬汉哥你说因为与地址无关所以使用keil5下载很麻烦,有什么方法可以用keil5下载 ...

地址无关说的是FLM制作,跟你这个下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