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请问STM32H750的USB,是不是单片机必须3.3V供电才能识别?

楼主(2023-12-21):
今天用原来调好的USB模拟U盘的工程,发现无法成功识别USB设备。
经过多番测试,发现好像是因为单片机采用的2.8V供电,当我用下载器的3.3给单片机供电时,USB识别就正常了。

当要使用USB时,是不是单片机只能采用3.3V供电呢?

网友:
有这个要求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同一个usb通过typec可以兼容主机和从机吗?硬件上需要什么特殊处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同一个usb通过typec可以兼容主机和从机吗?硬件上需要什么特殊处理吗?

下载个STM32H5 Disco板子原理图参考。

楼主:
换了一下板子上的ldo芯片,换成3.3V的了,usb立马就能用了。看来有usb的应用系统电源不能选3.0以下的。谢谢硬汉哥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