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波形显示问题

楼主(2023-12-21):
请问emwin可以在一个界面同时实时显示两个ADC以不同的采样频率采集到的数据吗?比如ADC1采样频率为100K,ADC2采样频率为20K

网友A:
可以的,处理好你的波形和显示屏像素的比例关系。也就是时间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处理好你的波形和显示屏像素的比例关系。也就是时间轴。

硬汉哥有相关的例程可以参考一下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汉哥有相关的例程可以参考一下嘛

这个二代示波器就行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extra=page%3D1

这个是设置成同一个波特率了,你将其设置成另外波特率即可,程序里面比较好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二代示波器就行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785&extra=page%3D1

好的,谢谢硬汉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