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Wizard] AppWizard 中文显示貌似不正常 ?

楼主(2023-12-21):
AppWizard 中文显示貌似不正常 ?

在配置设置上应该是没有错的吧

配置的中文显示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呀 ??

新设定的中文字符不能够显示出来呀

貌似之前都是可以的,因为有段时间没有使用了,现在有点空闲时间想捣鼓一下就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A:
这个得看下教程说明了,第35章节。我每次搞,我都得看下我自己的说明,AppWziard这个搞得不够便捷,经常忘。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429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得看下教程说明了,第35章节。我每次搞,我都得看下我自己的说明,AppWziard这个搞得不够便捷,经常忘 ...

感觉 AppWizard 这个玩意 目前来看还是不够完善啊  ,

我配置中文是按照教程里面的 35 章节来搞的,

我目前使用的是  AppWizard V140f_634f   版本

貌似重新建立一个屏幕,显示相同的中文字符有些又可以,新增加的字符就不能够显示,如果此时再次建立一个屏幕显示上次屏幕不能够显示的中文字符时又可以,这个
是不是 AppWizard V140f_634f 这个版本的 问题造成的呀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觉 AppWizard 这个玩意 目前来看还是不够完善啊  ,

我配置中文是按照教程里面的 35 章节来搞的,

也有可能是那个的操作姿势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有可能是那个的操作姿势不对。

貌似这样配置就可以了,但是不能够显示中文符号,显示中文字符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问一下,显示中文符号的范围 该如何选择啊 ??

这个范围里面选择貌似贼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