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如图,IAR的linker设置里不能对icf文件进行编辑

楼主(2023-12-21):
点击Edit,提示This linker configuration file can only be edited in a text editor.
是不是icf文件内容格式的问题?

网友A:
这个就是因为找不到上面你配置的icf文件的提示吧!你直接写一下完整路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因为找不到上面你配置的icf文件的提示吧!你直接写一下完整路径试试

改成完整路径也不行,还是一样的现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改成完整路径也不行,还是一样的现象

将这个icf文件放在和IAR工程文件一个文件夹下,修改下这里的路径看看正常不。

如果也不正常,有可能了你这个icf文件是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这个icf文件放在和IAR工程文件一个文件夹下,修改下这里的路径看看正常不。

如果也不正常,有可能了 ...

也还是不行,只能手动改ICF文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