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关于USB识别速度的问题

楼主(2023-12-22):
使用SD卡和文件系统制作u盘,电脑识别U盘比较慢,基本上到8秒到20秒之间,通过修改SDMMC的分频可以加快U盘的识别速度,但是这种方式提升的速度也有限,最终在SD卡能初始化成功的前提下,U盘的识别时间还是到了9秒。还有没有其他办法能提升U盘的识别速度呢?请吧友们和硬汉哥赐教 屏幕截图 2023-12-22

网友A:
楼主用的那个版本的USB库,早期的版本就是比较慢,后来的版本快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那个版本的USB库,早期的版本就是比较慢,后来的版本快了很多。

用的STM32CUBEMX版本是6.1.0好像是比较新的,还有什么途径能获取更新的驱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STM32CUBEMX版本是6.1.0好像是比较新的,还有什么途径能获取更新的驱动吗?

这个驱动没问题的。

还有个地方要注意,设置滴答定时器中断优先级到最高的0,而USB的低于这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