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Keil5.39安装编译器6.21报错

楼主(2023-12-23):
由于安装最新的keil5.39,没有编译器需要在官网下载,我注册一个账号并下载编译器V6.21,安装好编译器之后,用注册机破解,编译程序就出现这种错误:ArmClang: error: No license checking back-end registered with id Keil.mdkpro for feature Keil
Product: MDK Professional 5.39

网友:
官网直接下载 KEIL 5.39 安装包 里面就包含 AC 6.21 版编译器吧,不需要单独安装

楼主:
不是keil5.37及其以后版本不再带有编译器吗?

网友:
没破解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keil5.37及其以后版本不再带有编译器吗?

不再带有 AC5 ,默认只有 AC6 ,keil 5.39 中默认的就是 Arm Compiler for Embedded 6.21。注意:
1. AC5(最新的是5.06u7)可以自己下载安装,但是必须安装到 Keil_v5\ARM 目录下,否则无法识别 License(只有在在该目录下的编译器才能识别到 MDK 的 License),如果不安装在该目录则需要单独进行 Crack
2. AC6 分为独立版和 MDK 专用版。下面的 ARMCLANG 就是 keil 5.39 是默认的 6.21 ,ARM_Compiler_5.06u7 是我自己装的 AC5
3. 单独安装的 AC5 或 AC6 都需要单独 Crack,如下是是我单独安装 ARM_Compiler_5.06u7(AC6 同理),他有独立的License,可以单独在命令行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keil5.37及其以后版本不再带有编译器吗?

不带5而已,6应该是自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再带有 AC5 ,默认只有 AC6 ,keil 5.39 中默认的就是 Arm Compiler for Embedded 6.21。注意:
1. AC ...

感谢!已解决问题。

楼主:
是没有破解,我只是试试用keil5.39编译一个简单点灯程序,就出现这些错误,然后从CSDN了解到,需要下载5.06的编译器,安装说编译器还是这样。

网友(2024-05-04):
引用 网友A:
不再带有 AC5 ,默认只有 AC6 ,keil 5.39 中默认的就是 Arm Compiler for Embedded 6.21。注意:
1. AC ...

谢谢,帮助我解决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