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Wizard] 请教下, 关于 AppWizard 屏幕大小设定 ?

楼主(2023-12-24):
请教下, 关于 AppWizard  屏幕大小设定 ?

我目前的 lcd 显示屏分辨率是 1024*600 的, 如下配置是没有问题的:

------------------------------------------------------------------------------------------
目前的问题:
01. 我想单独搞个 键盘输入界面, w=505, h=308 的屏幕大小, 貌似在原来的基础上实现不了,  需要把上面的 大小修改为 505/308 才可以, 但是这样修改后屏幕正常显示就会出现问题 ?

哪位大佬知道该如何修改吗   ??

貌似那些多余的方格 也会出现 ... ???

网友A:
覆盖整个显示区的界面先创建好,这个不能省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覆盖整个显示区的界面先创建好,这个不能省略。

覆盖整个界面显示区域是 1024*600的, 但是我不需要这么大的显示区域呀,我只需要 505*308 的即可呀,

把覆盖整个显示区域的界面创建好后,貌似也实现不了 505*308 大小的创建 ?

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的啊 ??  貌似这点没有 guix 的方面哟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覆盖整个界面显示区域是 1024*600的, 但是我不需要这么大的显示区域呀,我只需要 505*308 的即可呀,

...

不是这个意思,是你需要先创建个覆盖整个显示屏的窗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个意思,是你需要先创建个覆盖整个显示屏的窗口

你好,我是想创建了一个 screen -> box -> window

screen -> 1024*600
box     -> 1024*600
window -> 505*308

貌似最终调用这个 屏幕界面显示的还是 1024*600 的

想创建 screen -> 505*308 貌似实现不了,除非修改配置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