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如何在KEIL AC6下面采用关键字,将函数声明在RAM

楼主(2023-12-25):
Hi all

   如何在KEIL AC6下面采用关键字,将函数声明在RAM。比如链接文件怎么修改,如何采用关键字声明

网友A:
不支持你说的“关键字”,V6基于Clang实现的,需要通过分散加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支持你说的“关键字”,V6基于Clang实现的,需要通过分散加载实现。

还在尝试,目前还没有改好

网友:
分为函数声明,变量声明,变量初始化三大部分。用的属性,没有关键字了

网友A:
举例,把main加载到RAM中的示例:
 __attribute__((section( "RAMCODESECTION")))  int main(void)

  RW_IRAM1 0x20000000 0x00000800  {  ; RW data
   .ANY (+RW +ZI)
   *.o (RAMCODESECTION)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举例,把main加载到RAM中的示例:
[mw_shl_code=c,true] __attribute__((section( "RAMCODESECTION")))  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