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_thread系统开启FPU和DSP库

楼主(2023-12-25):
对于FPU的浮点数运算的功能,可以在core_sc300.h中,设置
#define __FPU_USED   1U,也可以在DSP库的打开方式中,包含了__FPU_USED=1

打开DSP库的方式是
1、在C/C++构建-->设置-->GNU ARM Cross Complier-->Preprocessor中,定义
ARM_MATH_CM4
__TARGET_FPU_VFP
__FPU_PRESENT=1
__FPU_USED=1

2、在C/C++构建-->设置-->GNU ARM C Linker->Libraries中,定义
arm_cortexM4lf_math
在path路径中定义:

楼主:
`__FPU_PRESENT` 和 `__FPU_USED` 是两个与浮点单元(FPU)相关的宏定义,它们在编译器中具有不同的作用。

1. `__FPU_PRESENT`:
   - `__FPU_PRESENT` 宏用于检查目标设备是否具有浮点单元(FPU)。
   - 如果目标设备有浮点单元,则该宏被定义为一个非零值。
   - 如果目标设备没有浮点单元,则该宏被定义为零。
   - 在使用浮点运算指令之前,可以使用 `__FPU_PRESENT` 宏进行条件判断,以确保目标设备支持浮点运算。

2. `__FPU_USED`:
   - `__FPU_USED` 宏用于告知编译器在代码中使用浮点运算指令。
   - 如果代码中使用了浮点运算指令,则需要定义 `__FPU_USED` 宏。
   - 编译器将根据该宏的定义,生成相应的浮点运算指令。

在使用带有浮点单元的处理器时,一般会同时定义 `__FPU_PRESENT` 和 `__FPU_USED` 宏。这样可以确保编译器在编译时正确生成适用于具有浮点单元的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