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请问threadx源码可以在C++环境下编译吗?

楼主(2023-12-25):
我用C++环境编译出错,不知道硬汉哥试过没有

网友:
可以的,只是我没有试过。

网友:
正常情况下,编译器是可以自动识别代码是C还是C++的,然后按照对应的语言去编译。
错误信息你应该发出来,不然别人也无从去分析你遇到的问题。学会问的时候提供必要的信息。

网友:
我试过,有部分应用用C++,底层ThreadX,编译没问题的。还可以带Touchgfx的代码一起编译,都是C++的,没问题。

楼主:
这是我使用vivado sdk C++环境下编译的结果,前缀带_的都是*.S文件中的函数,感觉C++环境下不能识别*.S文件中的函数,换成vivado sdk  C环境就没问题,不知道错哪里了诶

网友:
可以,我就是在C++环境下使用的,部分源文件比较坑,没有写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这样的话CPP调用的时候就会出现找不到函数的问题,可以在包含头文件的时候加上extern "C"{}

楼主:
嵌入式菜鸟^_^ 非常感谢,就是你说的这个原因

网友:
最近想起来例子了,这个就是C++的

[ThreadX版本][TouchGFX] [分享] TouchGFX v417 里的30个examples使用 ThreadX 系统移植到V7板。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8102&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