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 至少多少引脚的封装 才能接SDRAM?

楼主(2023-12-26):
像STM32H7B0VBT6 这样LQFP100封装的,可以有LTDC驱动RGB屏,但不能接SDRAM.  不知道是否可以只接SDRAM, 不用LTDC?

STM32H7   至少多少引脚的封装 才能接SDRAM?    LQFP176这样的封装太大了。 设想:SDRAM 只用来临时记录数据,不需要LTDC。

网友:
H7B0的内部SRAM就够驱动显示屏了,有1.4MB的容量。

网友A:
可以用octospi接PSRAM,100pin就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octospi接PSRAM,100pin就有。

有没有测试过随机读写的吞吐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octospi接PSRAM,100pin就有。

求 推荐一个PSRAM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 推荐一个PSRAM型号。

华邦,旺宏,ISSI都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