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ubeMX] 分享一下stm32cubemx在配置spi时的坑

楼主(2023-12-26):
  最近在使用stm32cubemx配置SPI用来驱动W25Q64,生成好工程后,编写了一些测试读写flash的代码,结果测试的时候发现while (__HAL_SPI_GET_FLAG( &hspi1, SPI_FLAG_TXE ) == RESET)一直超时,然后找半天没找着原因,最后发现生成的代码在spi初始化的部分没有使能spi。。。。。。
  在初始化函数最后加上__HAL_SPI_ENABLE(&hspi1);问题解决,,,,,还有在读写flash的时候一定要发送写使能指令!!!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楼主用的那个版本CubeMX

楼主:
版本是MX6.10.0

网友:
那看来真是个bug。

网友:
CubeMX这个工具生成的代码,从来就没有enable/start吧。都是自己加的

网友:
确认了下楼主的问题。

以函数HAL_SPI_Transmit为例,在此函数里面有调用__HAL_SPI_ENABLE

网友:
如果使用LL,那确实需要手动LL_SPI_Enabel(&SPI1),但是HAL库生成的代码我还没有遇到过楼主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