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RTOS开发问题

楼主(2023-12-26):
想请教各位大哥开发相关的问题:
如果我有一个1k左右的全局变量系统参数(包含挂载的设备列表),在RTOS下,有4个线程,与全局变量之间的关系如下:
1、串口获取数据线程:读取设备列表用于数据获取
2、串口屏处理线程:可以修改挂载的设备列表,需要读取设备列表用于显示
3、以太网上传线程:读取设备列表用于数据上传
4、以太网解析线程:可以修改挂载的设备列表
这4个线程都需要用到这个全局变量,我该如何处理比较好呢?使用一个互斥锁,比较笼统地保护起来整个全局变量还是有更好的方式么?

楼主:
目前的处理方式是,在每次要用到相关变量时,用互斥锁,然后读到一个局部变量,希望各位老哥给指个明路。

网友A:
1、变量加前缀__IO, 仅写入的任务加互斥,读取不用管。
2、也可以专门开一个任务管理这个变量,那个任务需要修改,给这个任务发消息。读取的话,直接读。
3、如果每一次操作的变量很少,直接开关中断也可以的。

楼主:
硬汉哥,我对第一点还有点问题,如果我是一个数组,写入任务存在互斥,但读取任务优先级更高且触发,这种情况下会不会存在问题。其他两点没问题,谢谢硬汉哥。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硬汉哥,我对第一点还有点问题,如果我是一个数组,写入任务存在互斥,但读取任务优先级更高且触发,这种情 ...

我个人觉得只要写入互斥了 就没有问题  读取没啥影c响

网友C:
设计角度避免写并发,有以下方式:1.参数拆分,多数场景下都只会有1处写,2.有并发写的合并到1个任务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个人觉得只要写入互斥了 就没有问题  读取没啥影c响

为什么保证写互斥就行,读不需要互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计角度避免写并发,有以下方式:1.参数拆分,多数场景下都只会有1处写,2.有并发写的合并到1个任务

谢谢哥,我去查查相关的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保证写互斥就行,读不需要互斥呢

加一不懂,读的话如果不是原子操作是否也会存在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加一不懂,读的话如果不是原子操作是否也会存在问题?

8位机读32位应该是会有这个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8位机读32位应该是会有这个问题的

32位读大数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8位机读32位应该是会有这个问题的

那假如是32位机读大数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保证写互斥就行,读不需要互斥呢

因为读的时候 只要没有写 不管你多少个任务读取 值都是一定的  互斥本质是为了防止读写同时操作 造成读的值和写的值不一致

网友:
读的时候先copy一份数据,如何统一读备份的数据就行了。写的时候要互斥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变量加前缀__IO, 仅写入的任务加互斥,读取不用管。
2、也可以专门开一个任务管理这个变量,那个任务需 ...

读取也需要互斥吧,否则有概率出现读取线程获取的数据中 一半新包一半旧包